我的神啊!谁能度我出苦海!!!

楼主(2007-04-26):
换了金属桨夹后一直觉得翻着力不足,倒飞也没什么力量。原来还以为是舵机力不够。今天飞完后
把桨距量了下,才知道,在特技1时0-50-100时,罗距为-5   3     11看来是罗距变了后也没有调好,我用的是9X,
于是我想起来,以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写到过,好像9X里面有个功能是可以调整最上端和最下端罗
距的,有没有人知道,告诉我下,我不想在每个舵机的行程里分别调,那样不准确。

网友:
CCPM的话,将Swash Mix中的PIT.调大点就能获得更大的Pitch变化范围

网友:
请问楼主,螺距曲线调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机械调零时错了,而且上下螺距也不对称,总螺距也只有16度
Swash Mix只能调总螺距行程量,建议重新调整50%时的机械0度,请仔细检查和调整连杆长度,开一个新模型复位后重新调整控和旋翼头吧,应该用不了2小时

EPA功能,在调整前期千万不要修改,保持默认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金属桨夹后一直觉得翻着力不足,倒飞也没什么力量。原来还以为是舵机力不够。今天飞完后
把桨距量了下,才知道,在特技1时0-50-100时,罗距为-5   3     11看来是罗距变了后也没有调好,我用的是9X,
于是 ...

螺距 -5度? 你倒飞时还能把飞机再翻回来还真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