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雕刻机,用来在产品雕刻LOGO。

楼主(2007-04-26):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DIY雕刻机,但是我想买一台性能有保障的雕刻机,用来雕刻LOGO。
零件多为铝合金,也有少数是45#钢或不锈钢。
不知能推荐那种雕刻机给我呢。
雕刻的LOGO应该不大,但是工件有大有小。
另外,不知在一些圆管上或者一些弧形上能雕刻图案吗?

网友A:
在圆管上雕刻,估计要4轴的机器!
要雕45#钢或不锈钢,雕铣机要好些

网友B:
楼上说得没错,一般雕刻机想要雕45号钢的确勉为其难,最多一次下刀几十丝,而能雕的比较爽的就得雕铣机,那个动辄5~6w的.
在圆管上雕浮雕倒不难,就是要用到4轴,我diy的这台就可以做到

网友B:
http://www.nansha-port.com/webdisk/ContentPane.aspx?down=ok&filename=chetai165mm.wmv&filepath=RVworks%2fmovie%2fchetai165mm.wmv&GUID=47B1EB3B470AD96D

网友C:
光是写程序就不简单吧

网友D:
对模型没意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