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急救!!!!大家来看看啊,我的LAMA V3 ,4合1接 ...
江湖急救!!!!大家来看看啊,我的LAMA V3 ,4合1接受烧了东西!!

楼主(2007-05-10):
今天我的LAMA4合一也烧了

网友A:
我的LAMA V2对应的这个芯片是5V稳压二极管,型号CX1117 5.0V,估计你的场效应管和SS14保护二极管也烧了,LAMA V2的场效应管是IRF7313,V3的不知道有没有改成IRF7413,到淘宝上搜索7413能找到一家,也有卖7313,再搜索CX1117能找到另一家有卖的

网友B:
我的已经修好了!!!其实少坏了三件东西,一个稳压管,两个上面写着SS24的东西,,当时我不知道,只换了稳压管, 所以就不行,后来发现,换了SS24就行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