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第5,6通道能不能用的??

楼主(2007-05-01):
反正我接模拟器,最简单的FMS,5/6通道没反应,1/2/3/4有

网友A:
就是2个开关通道,比如说你的雷鸟飞烂了,不要了,雷鸟的6通控和6通接收还是可以利用的(毕竟是和FUTABA设备完全互相兼容),1,2,3,4是比例通道,5,6是开关通道,在6通接收机的5,6通道接上舵机,只起开和关的作用,具体说就是,你要是用在固定翼上,就可以让他收放机轮等的不需要比例动作的地方,这样说明白否

网友B:
原来是开关通道啊!可以用来扔**~

网友C:
搞了半天用来扔 ,我晕

网友D(2007-08-25):
新手补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