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軸

楼主(2007-05-07):
大制作高手

网友A:
什么机用的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直列4缸用的

网友D:
嗯~好
两个曲轴之间的部分是不是有点过于厚重啊

网友E:
请问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切削完后要做热处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F:
還要把多的部份銑削掉才可以

网友B:
回复 网友G:
用高碳鋼而已,試做的,不熱處理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I:
热处理后肯定会变形的

网友E:
JWF 兄,可以提供一下钢的型号吗??有空我也想DIY玩玩~

网友B:
回复 网友J:
s55c的高碳鋼

网友K:
每个轴的夹角多少度?

网友B:
回复 网友L:
180度

网友M:
好象是太厚了~~~~

网友N:
    是不错
就是甩块不太好看
当然好看不好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