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想下手600CF的冲动,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7-05-01):
这里好冷哦!发帖子这么久,然而没人来吱一声!

网友:
下个原厂说明书就都知道了啊,不是很难的问题啊,大暴龙玩的人不多啊,都是很有钱才玩的

网友:
●10mm主軸、8mm 橫軸
●機身長:1200mm(47.25 in)
●機身高:388/405mm(15.25 in/16 in)
●主旋翼長:600mm
●主旋翼直徑:1350mm(53.15 in)
●尾旋翼直徑:240mm(9.45 in)
●馬達主齒:10T(11T optional)
●傳動主齒輪:170T
●尾驅動主齒:180T
●尾翼傳動齒:40T
●齒輪傳動比:1:17.0:4.5/1:15.45:4.5
●空機重:1340g
●全配重:約3000g(6.6 lbs)

偶考虑了很久了。。。就是觉的玩这个不如直接上油机90的。。。哎。。

网友:
真正的烧钱运动。。。。。。。

楼主:
我是这么想的
用10s2200mah 20c的电池来飞,算一个下个电池组能提供的标准功率是1848W 。按瞬时提供30c的电流来算,瞬时能提供2772w的功率。
这需要高压版的电调!
亚托配的2p6s20C 4600mah的动力电池,能提供的标准功率是2208w
这样算来,10s2200mah 20c的电池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
然后是根据主旋翼头的转速和大齿盘的减速比,算出设适当的电机kv值,按主旋翼1800转/每分钟,主齿盘15:1的减速比,得到电机的kv值应该是470KV。

为什么要用10s2200mah 的电池来飞呢!因为并联电池,的寿命往往比较低!而且电池的价格也相当的惊人,最主要的是还不能飞太久——因为不敢把电池放的太干。但用但串的电池就可以一定程度上的避免这些问题,用10s2200mah可以尽情的放电,放到电调保护为止都不是问题,因为不用怕并联电池之间因为放电到后面的时候两个电池单元之间的不平衡。
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2200mah 的电池比较好买到,比较好买的到东西价格自然就比较公平了,不像4600mah电池那么高价了!

这样一来,一直困扰玩家的飞行时间太短和电池价格巨高的两道难题就会得到缓和了!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哈嘛!

网友:
楼上的,怎么才能找到470KV或更低一点的电机?电调是没问题的。

楼主:
低kv值的电机倒是有,但支持电压有限。我看过几个品牌的电机,有这个kv值的电机,但电压最高的也就支持到40V,我怕电压高了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