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底电报警卖

楼主(2007-04-30):
一般玩完再用万能表量一下!
我用的ELE17P电调,玩到电压低于3.3V每节就自动停马达了,马上收油门回零后再推小油门紧急迫降!

网友A:
我我这个没电就报警---然后---迫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dp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我这个没电就报警---然后---迫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dpcom

你好...请问你的图上那个可调电阻是什么型号的?其他的都能看明白,只有那个不懂...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