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 最后一只有刷,凑齐备零件 以后上无刷

楼主(2007-04-30):
哈哈,矛盾啊

网友:
也应该进入无刷时代了!
感觉这个电池没必要2p啊!

网友:
19T的电机上11V不知道能不能受的了,我的10节SC电,19T540,跑二次就要暴掉一对碳刷。现在只能用8节跑跑了。

楼主:
要不上600电机 我还有只呢 300克重

静态电流3.7A 转速1.7万转 扭距巨大
以前用这个电机跑过30KM/H的速度
感觉电机发热大电池也热 电调没有问题

网友A:
有种电动工具用的550,有没有见过?我也只看过说明,最高转速为18800转,电压范围是6-9.6V
7.2V下有15000的转速。既节省了电池,又减轻了重量。

这个用来跑65CM的环奇应该不错的,就是不知道哪有卖的。
你的VOLVO 是70多厘米的那种吧,这船见过,好重的。

网友:
哎~~~~~~~~无刷时代

楼主:
船体VOLVO 525克

船体VOLVO  525克
一般的VOLVO是780克
我的轻一些
另外,玻璃钢的800毫米的船大部分都超500了
因此想尝试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
目前没有测试水池,不知道船重了后是否需要一个向上的推力,让船体容易起滑
ECO的推力角很大是不是这样考虑的呢?
如果要有1-3度的下拉角度,倒是可以让电机和内轴保持在直线上
中心不好确 ...

前辈说的ECO是要求船身上升越大阻力越小,ECO推动的位置接近中部,与半浸桨后推方式不同
个人认为半浸桨在起步阶段实际是全浸状态,因为半浸桨的动力搭配大多是转速高叶面积小,极容易进入空泡状态,特别是小直径大螺距桨更麻烦。
如果有点下拉角度,船屁屁轻易就能翘起来。而且桨轴有点角度会增加压头力矩,重心才可以靠后,我是觉得重心靠前有点违反常理吧。

你的540空载电流有3.7A ,感觉稍稍有点过,加上船大份量不轻,难度不小。也许桨该选小点的,31~33MM的。三节锂锰电池带载电压大约不到9.9V,应该不算高,只是白皮猪的碳刷难承受20安电流。

昨天查了一下,10度下拉直线推力损失只有1.52%。

都是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原来3.7安是指600电机,现在才看清楚
19T 540空载不会超过3安吧?

网友B:
电动工具的550标准工作电压是12V 空载18000转左右,电流2A,我自制的轴和桨,40的桨,在水中电流8A,用的蓄电池做的实验,脸盆里用全浸测试的,12V电压,感觉动力强劲啊,由于轴做的不好,功率损失比较大,在空中带桨空转也是8A,速度在一万转左右,不知道用来改VOLOV会怎么样

楼主:
多谢水上爬兄

另外一个问题
玩具船的结构强度比玻璃钢的差
今天我将旧窗帘,一种化学纤维布印上各种风景图片的
可否当加强材料用环氧树脂薄薄沾于船内一层
如果可能 就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
玩具船的结构强度比玻璃钢的差
今天我将旧窗帘,一种化学纤维布印上各种风景图片的
可否当加强材料用环氧树脂薄薄沾于船内一层
如果可能 就太好了

如果传动震动不大,只要将电机支架伸展开以及轴套两端支撑牢固就足够了,舵支架可以利用木条等物做加强筋,着重解决传动部分,尽量做到空转时很小噪音。如果迫不得已还是用玩具塑料万向节,接口空隙处可垫一小片避孕套,哈哈。

网友:
接口空隙处可垫一小片避孕套

这也想得出,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  :loveliness:

楼主:
绝技

不过我用金属万向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
玩具船的结构强度比玻璃钢的差
今天我将旧窗帘,一种化学纤维布印上各种风景图片的
可否当加强材料用环氧树脂薄薄沾于船内一层
如果可能 就太好了

用:无纺布+环氧,加强,材料好找,强度还行。

(上段笑话:俺做小土炮的时候,为找无纺布,拆了LP的2种卫生巾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第一种叫什么超干爽的,拆开一看,塑料的 ,不能用 ;再拆一种,是无纺布了,可惜带翅膀的 ,还有两道槽 ,还是不能用 ;最后翻箱捣柜,从一鞋盒里找出了一大张包鞋子的无纺布,质量很好,大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种电动工具用的550,有没有见过?我也只看过说明,最高转速为18800转,电压范围是6-9.6V
7.2V下有15000的转速。既节省了电池,又减轻了重量。

这个用来跑65CM的环奇应该不错的,就是不知道哪有卖的。
你的 ...

这种电机其实不一定合用,如果用电动工具那种空载电流一安左右的550,24伏接近或超过三万转,而且电流小,扭力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拿大里锰电池为什么非要并呢? 我有条船也是19T的540,0.9的线! 速度妈妈虎虎!

那電池沒用過,,,估計是想電流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其实不一定合用,如果用电动工具那种空载电流一安左右的550,24伏接近或超过三万转,而且电流小,扭力相当不错

三万转,有刷受得了,拿不稳啊,还是大扭力配大桨稳定些。

网友C:
有刷空转三四万不是关键问题,带桨后转速也降低接近一半,主要是白皮猪的碳刷过不了大电流
扭力和转速总得配合好,空有三四万转速扭力不足带二三十的桨或者几百转速带直径超大的桨肯定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工具的550标准工作电压是12V 空载18000转左右,电流2A,我自制的轴和桨,40的桨,在水中电流8A,用的蓄电池做的实验,脸盆里用全浸测试的,12V电压,感觉动力强劲啊,由于轴做的不好,功率损失比较大,在空中带桨空转也 ...

请问多大的VOLOV?几寸空气桨测试?希望能见到你自制的轴和桨的图片

网友:
玩油直的我 看着就像天书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空转三四万不是关键问题,带桨后转速也降低接近一半,主要是白皮猪的碳刷过不了大电流
扭力和转速总得配合好,空有三四万转速扭力不足带二三十的桨或者几百转速带直径超大的桨肯定快不了

我说得也就是碳刷,我的19T540就是碳刷不行。

网友:
你用海狼19T540配40的桨,未必合理。我拧过海狼的电机,磁铁磁性不算好。我认为海狼一方面是双驱双动力各电机负载小,另一方面桨位比较高,所以电机负载小得多。如果使用在单驱就不能照搬40桨,况且还用十节电,个人认为搭配小直径桨也许合理些吧。

网友:
19T540没配40的桨,双车可以,单车明显比36的桨慢好多,大桨而且烧机。这个电机是竞速型的,要配小桨,你的那个550是扭力型的,配40的桨比36桨要快很多。

现在玩有刷还是感觉扭力重要,大扭力配大桨。转速太高的电机稳定性差,寿命短。大扭力的主要是电池用的多,要高电压来逼转数。

网友:
很有兴趣想知道你用无刷380比这个碳刷到底快多少,电池时间差别多少?主要还是想了解挖掘碳刷的潜能。

网友:
无刷速度是很快,就是吃电太猛了,经常把一组电池中的某一、二节变成0V!!!
我有一段用B2837跑的视频,待会传....................

网友:
看了你的视频,我就想起以前那公主号,用的双驱28T 550   玩具桨  三并四串手提电脑电池,要是现在还好好的,我会选更合适的540和桨,气死你!

网友D:
3p4s  12颗  呵呵  18650 电流最大能上到30a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p4s  12颗  呵呵  18650 电流最大能上到30a 吧

每节才持续四点五安,有2000毫安时,共6000毫安时呐

网友:
  还是无刷省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