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的电池保修?

楼主(2007-04-30):
jm老大,我的电池也出毛病了

老大,我的电池也出毛病了,在蚂蚁模型买了2块,一块好好的,另一块的上面的一片鼓了个棱,我有3块电池,2块尚真的,1块ELE的,ELE是春节前买的,尚真的买的时间不长,都用3e  smart plus冲

网友A:
提供两种办法:1.您接受将电池寄来公司.只要购入一个月以内,无明显外力或不正確使用因素,我们将以半价換新.(衰減除外)
                         2.您坚持没有过充,过放,过长时间及其它如短路,碰撞,受潮等因素.将电池寄来,待检测无误免费換新. (衰减除外)

电池因素较多.我们将盡力实事求是,以保障买的放心,用的开心.

网友:
sjm 老大!你们的电池确实要好好改进下了!太不稳当了!

网友:
可能是电芯不好,放电系数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两种办法:1.您接受将电池寄来公司.只要购入一个月以内,无明显外力或不正確使用因素,我们将以半价換新.(衰減除外)
                         2.您坚持没有过充,过放,过长时间及其它如短路,碰撞,受潮等因素. ...

做为厂家,有这种态度就是好厂家。这样,我要出差北京,委托wehuang帮我寄到贵公司,

你们先检测,主要是找到原因再说吧。谢谢!

网友:
这个不可能检查出原因的!主要是是商家的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悬停,用的是SJM的原装电池,1分钟左右,没力。
降下来,发现电池在冒白烟,还有一个硫酸的味道,
电池很烫,赶紧把电池扯出来。

这个电池才飞了5个循环。

一班菜鸟们笑惨了,唉。问问SJM老大?有属 ...

 还有这种事?

网友:
电池已收到.经检查为电極间隔处理不当引起短路,两片损燬.在此向您致歉 .
我们將於今日寄出一个新电池给您并补偿您邮费.

网友:
我们以后买电池就很放心了~~

网友:
sjm的东西就是有保障

网友C:
我上次一块单片鼓的拆开重组发现原来其中一片的电极部分断裂,尝试着用锡焊,但锡就是粘不上,后来就把它扔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一块单片鼓的拆开重组发现原来其中一片的电极部分断裂,尝试着用锡焊,但锡就是粘不上,后来就把它扔掉了。

今天补一塊给您.

网友:
啊,这个服务没话说啊

网友:
看完此帖感受颇多,奸商们要好好学习。

网友:
什么都不说了!感动的想  现在这样的商家那里去找呢!
选择sjm确实没错!
麻烦邮寄电池的时候帮我们菜鸟乐园把声请的3个0。9内六角还有3个电池魔术扣一起邮寄回来!邮费我们给好了,虽然是你们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让朋友损失太多啊!:loveliness: :loveliness:

                                                                                                    成都菜鸟乐园

楼主:
SJM就是好。

网友:
今天上午接的电话。SJM服务的确没得说。能主动解决问题。不回避自己得责任。支持这样得厂家。希望SJM越做越大。也是我们广大模友得福音啊

网友:
老大啥时候给个 0.9mm的内六角扳手啊  我第一次申请

网友:
SJM就是好呀。 我也有一快ELE买的电池,用了几个循环就有一节电池鼓起来了饿,不知道ELE的服务好不,我也把电池给寄过去了

网友:
  说实话,象这样的厂家真的很难找呀,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