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载的G3怎么安装不了?

楼主(2007-04-30):
谢谢各位朋友,我只好重新下载再试试了

楼主:
没找到“飞鹰模拟器”目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模型软件 /realFlightG3 /飞鹰模拟器版 这个文件夹里,汉化WIN XP SP2要在这里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1806&extra=page%3D1

楼主:
我下载好了,但是在解压的时候说有问题,我继续解压后,在里面找不到后缀iso文件,只有CAB的文件,怎么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载好了,但是在解压的时候说有问题,我继续解压后,在里面找不到后缀iso文件,只有CAB的文件,怎么打开

 让我怎么说你呢!其实你下载的文件本身格式为ISO光盘镜像,根本不必解压缩(winrar目前可以打开IsO格式的文件,但不必打开,要不光盘镜像文件将无法使用虚拟光驱软件打开)。直接使用虚拟光盘软件加载ISO文件即可使用。

提个建议,多多学习电脑基础知识。

楼主:
谢谢哈,又学到一招了,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