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雷鸟电机有火花

楼主(2007-04-30):
我的雷鸟从买来到现在一共就飞了有800分钟吧,这2天就飞不起来,
开始以为是
电池
不行了,今天又飞,看见有刷主
电机
有火花产生,
好象是碳刷接触不良,请高手指点,如何处理?

网友A:
本来就有火花的啊,不太大就行了,800min很好了

楼主:
火花很大
飞不起来了

网友B:
把碳刷架的铜片掰一下,弄紧些

楼主:
怎么拆开?看了好象不好拆

网友C:
新机就有火花的,看样子上主电机老化或失磁造成动力下降,换一个370电机就行,也不贵,20多元一个.

网友D:
一般马达都有点火花,但不可以大,大了回把转子的接触面打花,造成更大的火花,这时基本就是换马达了

网友E:
有火花很正常的,一般不要轻易怀疑主电机的问题,以我的经验,雷鸟飞起来吃力,往往是尾巴造成的,检查尾电机及尾传动.

网友F:
不着火就行

网友G:
飞不起来有可能电池问题或电机退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