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可以飞直升机不?

楼主(2007-04-30):
在G2上玩
模拟器
,把所有的直机都能旋停了,其中一架3D飞机可以在天上乱飞一通,然后稳稳地降在面前,在G2上玩到这样,想后来买架油直玩,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从模拟器到油直有很长一段距离,行不行看悟性

网友B:
我看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直接上50的直机,不过还是先当作摆设为好

网友D:
找个老手辅导一下应该2箱油拆练习架没有问题了!

网友E: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F:
勸妳還是先買個電的玩玩,玩好了再玩油的~
這樣比較省錢~

网友G:
建议楼主先弄个电的,毕竟油的摔一下受不了。

网友H:
电的象树叶,不好搞,油的稳上手快。模拟器、老手带是关键

网友I:
快入手吧.............

网友J: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K:
把鸡鸡当模拟器玩就行了!
炸了就在钱包上按一下空格键就行了

网友L(2007-08-08):
建议:
可以上50级的直机了.
装配上如果有经验自己搞定,否则最好找老手陪装下.
试飞不能单独进行,旁边必须要有助手(最好为老手,普通人也没关系).一来打杂,二来壮胆.

网友M:
我是先买油机在玩模拟 哈哈

网友N:
哈哈,我同楼上的一样,摔了一次才开始练模拟器

网友O:
可以上真机了 模拟练长了时间就乏味 了 我目前只会对头对尾悬停 SL30运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