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JM 400-c pro选用什么型号的舵机和电池?

楼主(2007-04-30):
刚买了一架SJM 400-c pro(空机+电机+30A电调),请问该配用什么型号规格的舵机陀螺仪电池?谢谢!

网友A:
我的JJ照片上写了配置,我用sjm的12C电池.:loveliness:
最近一次炸机把舵机摇臂也炸断两个,65mg一点事都没有。
不过9650太大,也不好装,之前用877锁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JJ照片上写了配置,我用sjm的12C电池.

最近一次炸机把舵机摇臂也炸断两个,65mg一点事都没有。

不过9650太大,也不好装,之前用877锁尾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http://photo.5imx.com/up/0704/02/20074271451010.jpg');}"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好漂亮啊,看得我直冲动,过段时间就下手400pro了!

网友:
爲什麽SJM不做大電直呢?

如果有SJM PRO 600的話我肯定支持~

网友(2007-07-08):
可以配数码舵机9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