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07-05-01):
飞雷鸟油门推到大半时尾桨突然猛转一下就停了,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估计是马达报废了

楼主:
原帖由
先锋
于 2007-5-1 08:57 发表
估计是马达报废了
我拆开过是好的啊!

网友B:
 具体说明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才好解决呀

网友C:
再仔细检查,马达烧银刷是经常有的事,一般能用几十小时的很少

楼主:
一共飞了不到2个小时啊! 停了之后把油门打到最低,也是推到大半就停了

网友D:
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E:
现在尾电机还转吗?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是没电了  当时太投入了没注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