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的木桨炸了,其它什么都完好

楼主(2007-05-01):
上次飞机撞在车子上,把车门打了两道大痕,飞越木桨粉身碎骨,满地都是木屑。前两天晚上在路灯下玩,刚开始还是在面前悬停和做做小航线,后来胆子一大飞了几条长航线,结果稍微远了点,灯光也暗,转弯后被树挡住,完全看不清姿态了,然后就炸到了水泥地上。过去看到一堆木屑,就两个塑料还装在大桨夹上。今天装上FK的彩碳,发现其它零件一点问题都没有。看来桨的强度弱一点对其它零件还是有很大的保护作用的。

网友A:
桨的强度弱一点对其它零件还是有很大的保护作用的。
如果桨又硬,横轴也硬, 那就惨了```

网友B:
木槳的好處...

网友C:
看来桨的强度弱一点对其它零件还是有很大的保护作用的。
我的观点桨还是轻点好。坏桨不坏机啊,想都不坏是不可能的,而且坏的越彻底越好!
免的修补有隐患。

网友D: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E:
俺也搞点木桨飞飞吧,省得其他维修费用。。。。。。。。

楼主:
原帖由
cdch
于 2007-5-1 20:59 发表
 广告^ 哈哈~~顶
说实话,我就买了两副飞越的木桨,因为老炸FK也太费钱了,就又想回过来试试木桨。不过这玩意虽然便宜,飞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就怕它射。还有炸了以后满地的木屑让我有了一种以前飞固定翼的感觉。

网友F:
俺飞亚拓325 pro木桨,早上刚炸居然没炸坏,想换桨都没理由,郁闷。。。
不过损失也不小,横轴、主轴、尾桨、辉盛舵机1颗,发现炸机以后修机速度快起来了,机机也越调越稳了,有利有弊啊

网友G:
我用玻纤的,新手两天一副

网友H:
整个系统总要有一个崩溃点
这样才保证系统其他部分不损
所以
宁可坏桨哦

网友I:
45一副浆.说实话我宁愿换轴比浆便宜很多,唯一麻烦的就是花时间.
最近也炸了2副飞越浆,浆一打到立刻断掉,主轴肯定没事,横轴换不换还是要看炸的情况的,我就换了一根.

网友J:
祝大家少炸机,时间能多花在爽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