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的陀螺仪真差

楼主(2007-05-01):
今天陀螺仪挂了,拆开一看,传感器外壳都掉下来了,真是ft,这东西都能掉下来,唉

楼主:
用302把外壳粘上,好像又好用了,省了200块钱

网友A:
坐个沙发顺便咨求教,陀螺仪是不是怕强烈震荡,震坏了会不会接受机也不能接受信号?多谢

网友:
laomm1
你换个别的陀螺仪 试试被

网友:
看来久经沙场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个沙发顺便咨求教,陀螺仪是不是怕强烈震荡,震坏了会不会接受机也不能接受信号?多谢

陀螺仪坏了不会影响接收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个沙发顺便咨求教,陀螺仪是不是怕强烈震荡,震坏了会不会接受机也不能接受信号?多谢

陀螺仪坏了不会影响接收机 会影响混控不能启动 无法推动主尾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