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XL掉转问题

楼主(2007-05-01):
6XL+20C原装电用了一段时间了,发现还是掉转严重,试过最高螺距从8度~12度,基本没太大改善!应该不是操作问题,因为第一个基本可以在原地翻,然后越翻越掉高度,同时感觉锁尾变差!从6-7米开始翻一般最多就翻4个!可是看老外的录象,简直是要几个就翻几个!
其他用6XL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池也是个问题
老外一般用的都是tp或pf
电调也要好些才行,
最后是操作。。。。。

网友:
飞电直=飞电池
动力要改善就要先电池,再电机,后电调~

楼主:
20C原装电据说是TP OEM的,还不够好?!

网友:
你可以换换电池看看,我用两种电池会有很明显不同的感觉.虽然号称的最大放电电流都差不多.

网友A:
还有,我用的14T,不知道LZ用的多少T的齿轮

楼主:
14T我用过,转速太低了!现在用17T!电池12C X飞和AKE 15C都比20C原装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用的14T,不知道LZ用的多少T的齿轮

当让使用17T的

网友:
你用16T试试,

网友:
看来我要换个大齿数的试试

楼主:
http://i.b5z.net/i/u/2017543/m/rchoverindoor1.wmv
又在老外的论坛找了找,6XL猛到这种程度!实在搞不懂了,抛开技术问题,就是加完油门的爬升的感觉,比别人的简直差太多了,温柔得太多了!难道是电调问题???或者是OEM和原装差距很大?我记得有模友用过原装的吧???

网友:
路过,关注!
刚刚才换上这套设备!

网友B:
从测试和比较的观点来看,6XL不属于特暴力的电机.感觉上属于暴力电机里比较温柔的一种类型.优点是持续性比较好.掉转比较少.但是爆发力不够.按其重量比来说.这个电机这种表现不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测试和比较的观点来看,6XL不属于特暴力的电机.感觉上属于暴力电机里比较温柔的一种类型.优点是持续性比较好.掉转比较少.但是爆发力不够.按其重量比来说.这个电机这种表现不算好

倒不是要求它很暴力,就是觉得温柔过头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可能是OEM用的材料缩水,比原装的差太多?否则,用了20C的亚拓电,没理由那么温柔的?!

网友:
难道比亚托430L或XL还不如???

网友C:
原厂的电机和oem除了外壳外没什么差别。连香蕉头都用得一样。两种我都飞过。没差别。转速掉得很少。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电调电池?还有就是17t最好用铝合金的。如果用成铜的电流基本上会增大0.7a左右.用这电机飞连续7-8个横滚是不会掉高度的,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电机和oem除了外壳外没什么差别。连香蕉头都用得一样。两种我都飞过。没差别。转速掉得很少。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电调电池?还有就是17t最好用铝合金的。如果用成铜的电流基本上会增大0.7a左右.用这电机飞 ...

会不会转子的材质(比如导磁率等)不同啊???兄弟用6XL OEM连续翻掉高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电机和oem除了外壳外没什么差别。连香蕉头都用得一样。两种我都飞过。没差别。转速掉得很少。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电调电池?还有就是17t最好用铝合金的。如果用成铜的电流基本上会增大0.7a左右.用这电机飞 ...

横滚确实不怎么掉(横滚消耗的能量比前后空翻小得多,用手试都明显感觉的到),说的是前空翻和后空翻,现在用的是20C亚拓电和AIRBOSS OEM的电调,17T铜齿轮,FK330浆

网友:
两种电机我都拆开看过,从视觉上看是里面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原厂的配得有两根电机主轴,跟oem的一样,看得出是同一个地方做的。材质上的一些参数就不知道了,不过从飞的感觉来看没差别。空翻调高度可能跟手法有关。可能要多从这方面找原因,我刚开始学横滚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电机一样的要掉。飞熟了找到感觉后就不怎么掉了。我用的东西只有电调跟你的不一样,我用的是quark 33a,别的都一样。横滚和空翻的感觉不太一样,我有这体会,还有就是十字盘混控可能需要调整来适应自已的手感.

楼主:
犯了个低级错误,平时IDEL2全部是100%油门,上次不记得是调什么设到了90%,查来查去搞不清楚什么回事准备再次测转速的时候才发现!  现在开始飞的1-2分钟也算蛮猛的了,连续翻个3-4个基本上也不怎么掉高度!

网友D:
今天试飞了,这电机用起很爽,就用不知名的15C2200电池,配QK33电调,耐摔315木桨,明显比以前爽多了,呵呵,就是我的皮带不行,一换上这套设备,一加油皮带老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试飞了,这电机用起很爽,就用不知名的15C2200电池,配QK33电调,耐摔315木桨,明显比以前爽多了,呵呵,就是我的皮带不行,一换上这套设备,一加油皮带老打滑

其实你买得那么晚,430XL都出来一段时间了,买6XL就铁定是个错误了!

网友E:
430xl配12t没有什么好的感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430xl配12t没有什么好的感觉啊。

不会吧?12T在9度都有2750RPM啊,你用的电池不行吧?我的6XL在9度还不到2500,已经蛮好飞的了?!测个转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