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7-05-01):
我飞机用的辉胜舵机 HIMODEL40A电条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我打方向尾舵时 马达转速回下降 一回到中立点动力又上去 所以自旋时会往下降 凡是斜盘也会发生这种事  只不过损失的动力会小些 不会象尾舵一样 搞不清楚什么原因 是电条参数没设置好呢还是舵机问题 请教 求救中~!!!

网友:
正常的,尾浆的负荷上升当然也会影响马达的转速啊

网友:
掉转速正常,不过不会太多,保险起见,看看尾桨的螺距是不是过大

网友:
听风声。如果噗噗的就是尾桨螺距太大了。

网友:
说说你的配置吧,什么电机,什么机身,什么电池上,多少T齿。电池的电流不够或电机功率或T数过大都有问题,再次检查转动阻力。无外乎这些原因。降速是肯定会的,不过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