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51炸机

楼主(2007-05-01):
天气很好,出来飞,太阳很大电量显示器都看不见灯亮,FF9也设了飞行时间报警,也听不见,最后电量不足炸机了,真是够郁闷的

网友:
正常,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A:
俺就3点经验:
1、电调保护中等,直机模式,如果不是电池性能问题的话,电压降到一定的时候会感觉动力下降,这时就该收工了
2、飞3、4分钟左右就着陆一趟,一个可以避免眼球、脖子疲劳,另一个也可以让电机电调电池休息一下,顺便聊天交流
3、严格控制飞行时间,比如3D飞3、4分钟,航线悬停7、8分钟;不要贪多过放,对电池寿命绝对有好处,再就是不容易因为没电炸机

网友:
炸鸡图呢??????

网友:
等着看图呢~

网友:
看别人炸机,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网友:
经常的啊~~~~

网友:
飞前给手机定个闹铃,调成震动的,9分钟就行,装裤兜里.包你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就3点经验:
1、电调保护中等,直机模式,如果不是电池性能问题的话,电压降到一定的时候会感觉动力下降,这时就该收工了
2、飞3、4分钟左右就着陆一趟,一个可以避免眼球、脖子疲劳,另一个也可以让电机电 ...

3、4分,7、8分,是不是少了点。。。

25C 2200AMH,我见过飞20分钟没炸地。。。

网友:
俺的悬停油门大约是90%不到点,Pitch大约4度多一点,idle模式下90%多一点,但是Pitch只有2-3度而已
玩法不一样,呵呵,具体时间自己根据情况制定,但是定下来就严格按时间飞行,才有保障

网友:
又学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分,7、8分,是不是少了点。。。

25C 2200AMH,我见过飞20分钟没炸地。。。

迟早会出事的

网友:
2200的电池最多10分钟悬停就下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