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像真机的降落问题

楼主(2007-05-01):
后推像真机,没有起落架,手掷起飞好办,降落时如何能做到不打桨呢?如何能保证关闭油门时,桨是水平停住呢?

网友:
用手接住

网友:
        关闭动力,让模型利用重力自然滑翔降落,保持机头下倾,在即将接地时稍微拉一下升杆,拉杆量不能过大,以防模型失速而使尾部先落地。

网友:
尾桨随风飘
触地时会把桨推到水平~不断桨
实际经验亦如此~不必担心
反装折桨(桨叶)也是一种方式

网友:
我怎么发不了贴?

网友:
不是有桨保护器嘛!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2007-08-11):
不能装上轮子吗?

网友:
飞后推像真机其实最好就用2极的无刷,可以把螺旋桨刚好就搞成水平的位置,人格保证只要关闭油门平稳降落绝对不会断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