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很怪的问题

楼主(2007-05-01):
在车床上滚花时 滚花刀的齿距是1MM 在对一个30.5的轴滚花时竟然没有 乱齿 在找其他的不能除开的轴滚 发现都不乱齿  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你滚的深度,已经改变了滚花刀滚过的工件表面的周长,也就是你只是量了初始周长,并不是实际加工的周长

网友:
对呀,我也想不明白。应该很容易
乱的。

网友:
樓主是在業人仕也不知??

网友:
滚花刀的齿距是根据需要花纹的疏密深浅来选择的,而不是根据滚花表面周长选择。

楼主:
并不是选择的事 我说那个滚花刀的齿距是1MM 不说别的刀 就说这个刀滚直径是30.5MM的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滚的深度,已经改变了滚花刀滚过的工件表面的周长,也就是你只是量了初始周长,并不是实际加工的周长

那照你这么说滚30MM的直径就能乱了?实际上滚什么直径的也不乱

网友B:
滚花产生一定深度的花痕后,滚轮齿就会被强行按表面已有齿沟痕自动纠正齿距误差,不会乱齿。但刚开始轻滚时花一般是乱的,不信只轻滚一圈看看。这个问题在有的车工手册上有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滚花产生一定深度的花痕后,滚轮齿就会被强行按表面已有齿沟痕自动纠正齿距误差,不会乱齿。但刚开始轻滚时花一般是乱的,不信只轻滚一圈看看。这个问题在有的车工手册上有说明。

前一句是正确的,后一句半对,我们在滚花的时候一般对好刀后直接进到底都不会乱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一句是正确的,后一句半对,我们在滚花的时候一般对好刀后直接进到底都不会乱牙.

后一句不是半对,只是没说完,是回复楼主的。正因为轻滚会乱花,所以要一滚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花产生一定深度的花痕后,滚轮齿就会被强行按表面已有齿沟痕自动纠正齿距误差,不会乱齿。但刚开始轻滚时花一般是乱的,不信只轻滚一圈看看。这个问题在有的车工手册上有说明。

但刚开始轻滚时花一般是乱的     如果一开始是乱的 差了半个牙 也就是说有一个牙在中间被滚重叠了 还是能看出乱牙

滚轮齿就会被强行按表面已有齿沟痕自动纠正齿距误差     如果说滚轮实施强制分度的话 当工件第30个牙滚出来的时候并不是和第1个牙相重叠的 还有半个MM的空  实际上滚轮在第1圈的时候齿就是完整的不是滚到最深才不乱牙的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只是不是很全面细节和原因没有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的对

楼主: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是滚轮强制等分出的牙由于滚轮硬 强制工件沿着自己的分度圆滚牙

也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牙都是不等分的有的大有的小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牙大有的小?按照道理来讲 牙距1MM的滚轮怎么能滚出小于1MM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