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9和GY401的新发现,想找到猛推油门瞬间摆尾的原因

楼主(2007-05-01):
最近调了几台450se,发现有个通病,就是猛加油门的时候都会瞬间摆尾,但是俺自己的这台就完全没这个问题,直上直下,甚至在idle模式下猛推猛收也不会摆尾。
论配置都不算差,控有Hitec6、6EXHP、9x2、10x,都是GY401的陀螺,尾舵机不是56HB就是9650,感度调整应该都没有问题,
螺距和油门曲线基本参考Bob的模式,正常航线和悬停也都很稳,唯一区别就是俺的控是FF9。
仔细想了很久,突然想到一个问题,FF9的陀螺仪设定中有一个参数,模式选择中有STD(标准)GY(GY锁头专用),
个人怀疑futaba的这个选项是对他自己的GY系列陀螺仪的一种优化信号,特点是能够明显抑制猛推油门瞬间摆尾。

所以,想请教手里有FF9的朋友测试一下,来验证俺的想法,主要就是对比测试调整好的电直猛推油门瞬间摆尾情况
也欢迎用其他控的朋友谈一下自己的机机猛推油门瞬间摆尾情况,发表一下对瞬间摆尾改善的办法,谢谢

网友:
太好了,我也正在为这个问题闹心呢

也是FF9的控,尾舵是9650,开的6V,现在感度是65,延迟15%的样子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啊。都是靠CH5来控制感度的。又没有开跟轴。

网友:
没啥,感觉,选则STD或GY会有不同子设置,....GY不是针对啥优化,GY就是真对所有锁尾双感度驼罗设置的选项........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调了几台450se,发现有个通病,就是猛加油门的时候都会瞬间摆尾,但是俺自己的这台就完全没这个问题,直上直下,甚至在idle模式下猛推猛收也不会摆尾。
论配置都不算差,控有Hitec6、6EXHP、9x2、10x,都是 ...

普通模式下,猛推油门,桨的转速会变,所以要甩尾,没有其他原因!
达到恒定的转速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是在idle模式下,转速没有大的变化,主要靠螺距来控制了)
和控里的设置没有关系

楼主:
问题就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情况下,俺的机机普通模式下猛推油门一点不甩尾,其他的都要甩一点点,要求完美了一点,呵呵

网友:
“俺自己的这台就完全没这个问题,直上直下,甚至在idle模式下猛推猛收也不会摆尾。”
LZ的逻辑有问题,IDEL下缩尾本来就比普通模式好得多!我的240+56IDEL下怎么猛推猛收几乎都无法察觉摆尾,还感觉暴力3D时锁尾不够好,如果用401+9650IDEL下猛推猛收绝对不应该察觉有摆尾!

网友:
没用过FF9:loveliness:

网友:
心里感觉。。
就像英特尔的CPU和他的主板搭配心里觉得就是会好些
不过俺自己也是用的FF9。呵呵。倒希望有这个配套的好处

网友:
电机电调不同。相同油门下转速有差别的。

网友:
我怀疑是机械故障吧!比如螺距和转速不匹配什么的

网友:
idle转速高了反而不容易甩尾

网友:
普通模式下转速变化大都应该会有轻微的摆尾吧.高速下反而不会摆

楼主:
俺再找找原因看,呵呵,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
lz用的什么桨,我用325pro木浆一点都不摆尾,但是用波纤桨就明显摆尾。
我觉得应该是电机扭矩突然变大,但因为桨惯性大转速不能很快提高,尾桨力量不能提高抵消扭力导致摆尾,刚一摆尾401马上检测到并给舵机信号,但因为9650反映比较慢,所以不能马上纠正。
基于上面的想法,要减少摆尾可以1.选用高速大力舵机如9253/9254等从根本上解决摆尾。2.使用重量小的桨如325pro,315木浆等,使转速能较快变化。3,减小螺距变化,调整螺距曲线...

楼主:
俺之前一直用的是688最便宜的20元碳塑桨,重34克一支,被人鄙视后被迫更换,现在用亚拓325pro木桨,重18.7克一支,中午俺自己去飞的时候换了11T的马达齿后,发现略有微小摆尾了,之前用过12T和13T都不明显

朋友们用的桨有:固朗的玻桨、成都的玻桨、亚拓315碳塑桨、TIG的碳桨
马达齿基本都是13T,都是430L的马达,电调是亚拓35G或35X

因为是按Bob的油门和螺距曲线,所以到悬停的时候油门就会接近90%,螺距大约是4度,BEC输出都是6V,9650和56HB的速度都是0.1秒60度,照理大桨都是接近高速旋转的,螺距变化也一样,但是差异就是非常明显

注一下:
Bob的设置,5点曲线中,第3点螺距0度的时候油门是80%,第4点螺距+5度左右油门是90%,第5点螺距+9、+10度油门是100%

网友A:
请检查尾变矩的润滑度!
我前段时间就是这样, 尾变矩太涩导致舵机相应极慢。。

网友B:
用桨不一样,快速加减油门时桨距变化速度不一样,就会造成有的机摆尾,有的机不摆尾。
桨距瞬间变化得快,扭力变化也快,就会稍稍出现摆尾,很正常~
让桨距变化平滑一些,问题可以不那么明显~~~

网友C:
应该是转速和扭力不够,楼主的是什么动力组合?
悬停模式下我的也摆 打到3D就是以前用esky陀螺仪的时候也不见摆。

网友C:
和桨应该也没关系,以前用鸿飞的那个测试烤漆大桨 N重,和玻璃纤维桨相当。也没见锁的不好的情况。我那个时候飞的录像你们应该都见过。

网友D:
嘿嘿。俺的9x好像也不摆。

网友E:
是心理因素,所谓的GY模式只是在设置的显示方式上不同,用STD模式和GY模式,控制信号是一样的。

网友F:
没调好的话突然加油很容易炸鸡。

楼主:
看来还是配合与调整的问题,俺说的猛推油门瞬间摆尾大约是转10-30度,然后就自动恢复原来航向
俺再仔细检查检查原因看,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G:
 好贴```LZ是偶滴兄弟```一起飞的人里面偶最菜``才飞了20个起落```嘿嘿```
帮顶````

网友H:
LZ真是牛人,这样的锁尾,居然可以连续翻5个空翻!

楼主:
俺的机尾锁的死死的,当然能连翻啊,是同飞的那些朋友的机都多少有点甩啊
俺的是240自己改成401,尾舵机56HB,延迟开60,装最里的孔,行程110%,normal感度GY模式38%,idle感度GY模式32%,自动随模式切换改变感度,锁的恶稳

网友I:
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甩尾的呢?

网友J:
不见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