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搞电动模型要用的万能表它要有那具备那些条件为好呢?

楼主(2007-05-02):
搞电动模型要用的万能表它要有那具备那些条件为好呢?

想买一个100元以内的最好了 不知行不行? 还是要高一点?

如测试电池输出的电流有多大要怎测?

测试电调输出的电流怎测呢一般万能表好象就大能测20A 而电调都有30A以上的怎测呢?用那种表好呢?

网友:
同问等待 答案

网友:
建议你买个钳表电表,测电流比较方便~~~价格要略贵一些,大约200左右~~偶有两个表,都是数字的,家里一个,外场一个~~~家里用的是UNI-T,UT203,价格180,钳表,精确度相对较高~~另外一个是山创A830L,价格40,主要用来在外场测电压~~

网友A:
买个四位半的万用表,用充电器充电时可看到小数后3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四位半的万用表,用充电器充电时可看到小数后3位

价格也要贵一个档次,不然精度比3位的还差。因为基准电压精度不止差一个等级!

楼主:
钳表电表 我就想 想了解了解 这个

我只懂得少少中学的物理里的有关电的 不知能否用上钳表电表什么的?

钳表是否钳在电线外面就能测电流电压??

网友B:
搞电动模型最好是用两块表, 一块4位半以上的万用表,一块钳形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电动模型最好是用两块表, 一块4位半以上的万用表,一块钳形电流表

一块4位半以上
4位 3位又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测出结果 显示的位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四位半的万用表,用充电器充电时可看到小数后3位

误导啊

小数后3位看来干什么啊?  真要是充个电也要保证小数点后3位的话这个模型也玩得太累了..............

网友:
可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