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现惨痛的事情,谁能帮忙救救我的401

楼主(2007-05-02):
401装上面,被打到了  后果就不说了.

仔细检查发现电路板上唯一被打到的地方就是下面图上,最左下角的那个元件.

经测量觉得好像是个二极管,但不能确定.

那位好心的人能帮忙测一下确定那个是个什么元件啊.

刘老师,lee-king 老大,帮帮我啊

网友:
。。。帮你哀悼下。。。

网友:
唉,又是个受害者1!!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拍个特写放上来……黄总,来看看……

网友:
早就该装下面了

网友:
是个2极管,但是型号看不出来

网友A:
另外,你都能测出来,那应该没问题啊,没有打碎吧?如果是焊点打脱了,焊回去就是了

网友B:
自己千万不要焊. 没有调温焊台千万不要去动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千万不要焊. 没有调温焊台千万不要去动他.

没有那么娇贵了,我已经改了五六个GY240了,没有一个出问题的。

如果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在焊接的时候,把烙铁的电源拔掉,这样就没有任何顾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都能测出来,那应该没问题啊,没有打碎吧?如果是焊点打脱了,焊回去就是了

刚拆下来看的时候,发现是这个元件被打歪了.

后来拆了下来用万用表量,发现这个元件有点像二极管,但是量出来的参数好像又不正确啊,一边电阻无穷大,另一边则是导通的,但是电阻也相当大,不像是正常二极管应有的参数,所以怀疑这个元件有问题.

后来重新再焊上去, 401 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拆下来看的时候,发现是这个元件被打歪了.

后来拆了下来用万用表量,发现这个元件有点像二极管,但是量出来的参数好像又不正确啊,一边电阻无穷大,另一边则是导通的,但是电阻也相当大,不像是正常二极管应 ...

如果你方便的话,拿过来我帮你看一下,未必是这个2极管坏了的原因,你也可以上些清晰点的照片,我看一下有没有还炸飞了些什么零件。

网友:
都说今天炸你飞机了,你又不干..............哎.............

网友C:
2极管。。。换个4148试试。有黑色条的是负极
边上的是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娇贵了,我已经改了五六个GY240了,没有一个出问题的。

如果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在焊接的时候,把烙铁的电源拔掉,这样就没有任何顾虑了,呵呵

跟电源没什么大关系,不过如果手艺太潮的话,容易把smd元件焊掉。 我就碰到过用30W的粗头烙铁焊smd的, 结果零件全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极管。。。换个4148试试。有黑色条的是负极
边上的是个电容

4148  大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电源没什么大关系,不过如果手艺太潮的话,容易把smd元件焊掉。 我就碰到过用30W的粗头烙铁焊smd的, 结果零件全掉了。

我改240一直用的40W烙铁

网友:
偶用50W烙铁。保险点的话,焊的时候把电源拔了

楼主:
  我的401今天问题解决了.

原来除了那个被打的元件外,还有一个地方被振松了.重新焊上之后就回复正常啦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