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船,总是进水,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07-05-02):
环奇的船,经过了有刷-无刷-有刷,改了N多次了,和原来比已大变样!

整体部局

水爬兄牌的经典550

改的3803电调,三个管子,烧了一个,现在二个管子跑10-12节电,550电机,没有一点问题。

轴舵系,轴前后二端加了二颗内3的轴承,现在用的是40的大桨,如果换成玩具船的36桨,速度马上锐减。

网友:
是不是轴套进水?如果是就可以参考以下意见:
1,轴套跟轴之间的间隙过大。
2,轴套内没有灌雪油。
3,轴套在船身内部分应该高于水面。
如果不是轴套进水则应检查冷却系统,对其进行加压试验,看看有没有漏水。

网友:
轴系进水可能很大,我认为如果船起滑了应该不容易进水的吧,那时的轴位应该高出水面了
水冷进水应该很好区别出来的,

楼主:
很奇怪的事情,轴系把船按在水中时轴一点都没有水出来,实在不行就把跟水有关的地方全拆了检查一下吧。

网友:
船里面好脏,象养鸡场

还可以带更大的桨,例如CPV 42   1.4的

网友A:
桨后的一端粗的轴套能否增加一段内径三的硅胶管再灌黄油,桨与轴承间留意间隙要小,桨毂不能接触到轴承外沿。

网友:
这条船快被你玩死了,有刷无刷有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在不转的情况下不进水的,因为有雪油,但高速转起来就会进,水会随着雪油甩进船内的!

就是按在水里转个一、二分钟,一点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后的一端粗的轴套能否增加一段内径三的硅胶管再灌黄油,桨与轴承间留意间隙要小,桨毂不能接触到轴承外沿。

桨后的一端粗的轴套是车的,里面只能容下一颗轴承的空间,CPV的42 1.4的桨哪有,爬兄有吗?现在用的是海狼号的40桨,具体参数也不知。总体速度还不错, 非常省电。像养鸡场主要是加了好多黄油,加上又是在阳光下照的,显得黄黄的。主要还是自己懒得擦了。:loveliness:

网友:
  我的船也会进水,ECO 轴套内进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后的一端粗的轴套是车的,里面只能容下一颗轴承的空间,CPV的42 1.4的桨哪有,爬兄有吗?现在用的是海狼号的40桨,具体参数也不知。总体速度还不错, 非常省电。像养鸡场主要是加了好多黄油,加 ...

所谓CPV的42 1.4就是这个帖子里的红色桨,阿拉现在已经不用送人了,改自制的。
图片参看这里:
全国最大的船模零件中心[带图片解析]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58&page=2

如果你有五节锂锰,也许搭配海狼号的40桨也不错,等你实验的结果啊。建议漏磁环去掉,用在低T电机才好,3803管子管脚不要裸露,上胶或上漆,以免触水后导通,船失控跑到台湾日本去了。

网友C:
进水,我的还是进水,而且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水,我的还是进水,而且还不少!!

我昨天拆了下,仔细重组,今天跑进水好像少了不少,用10节NI-CD跑完甚至没有一点水,但是用了11节3000的氢电后进水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CPV的42 1.4就是这个帖子里的红色桨,阿拉现在已经不用送人了,改自制的。
图片参看这里:
全国最大的船模零件中心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58&page=2

如果你有五 ...

3803是要好好处理下,不要太暴露了   那个红桨的造型图片看来和海狼号的差不多啊,难不成是一样的?

磁屏环要去掉吗?这个25T的不用去了吧,这样效率高,省电些啊,也能带大一点的桨了。爬兄的意思是磁屏环用的T数少的电机上吗?
我觉得T数少的电机拼得就是转数啊,带小桨,T数高的拼得就是扭力了,带大桨啊。另外5节锂锰 算算,125块 加一节6节就能组二组玩小外转了啊,我现在也在改小A5,2220外转,准备3节锂锰。

网友:
想问一下,像楼主这样直接把3803固定在散热片上,不用做绝缘吗?驱动管工作的时候,背后的金属片不是有电流经过吗?

楼主:
别和管子的脚碰到就行了。另外不是散热片,是水冷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