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ASSAN电调```大家别用了```

楼主(2007-05-02):
ASSAN的电调一点也不好````我油门到80以后动力就不变了 ````
今天用4S飞````一分钟```电调直接烧红了``还好我飞得低``没出事情```只是飞悬停```看了一下烧掉了7个功率管````
这么垃圾东西怎么用呢````
现在还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投宿``也没地方可以联系厂方```哎````

网友:
怎么设置的?

网友:
请楼主讲一下详细的使用环境
比如:
用于什么机型?
搭配的何种电机?
使用的何种锂电?
实际工作电流是多少?
您订购的是多少A的电调等?

您提供的信息能帮助大家为您查找原因和答案。

网友:
4S 啊  难怪  LZ  厉害

网友A:
广告说的不是很好吗?可以和国外的相媲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告说的不是很好吗?可以和国外的相媲美!!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电调损坏的可能性是相当复杂的。
本人乐于解答楼主的问题,楼主介绍相关的应用条件,原因立即就能分析出来。

网友:
电调是多大的也不讲....

网友B:
垃圾,就不要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就不要买了

为什么呢?

网友C:
如果是垃圾当然不要买啦,还用问为什么不买垃圾吗?

ASSAN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垃圾当然不要买啦,还用问为什么不买垃圾吗?
ASSAN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垃圾。

请用过再说,讲话不要不负责任。

网友:
版主 讲的既是  大家讲话要有分寸 乱讲话是要招天堑的
  具体问题 具体解决

楼主:
我用的是35A电调``

网友:
用的什么电机,配的多少齿轮?

网友:
4串飞亚拓,电机要用低转速的,如果用3S的电机搭配来飞4S,不出问题才奇怪!

网友:
问题要说清楚了,把你的配置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ASSAN的电调一点也不好````我油门到80以后动力就不变了 ````
今天用4S飞````一分钟```电调直接烧红了``还好我飞得低``没出事情```只是飞悬停```看了一下烧掉了7个功率管````
这么垃圾东西怎么用 ...

兄弟,太武断了吧!

烧坏一次就说XX是垃圾,感觉不够严谨。(电机?电调设置?连线?环境?可能出问题得地方太多了)

记得我刚从苏苏那买到黑鹰400时,前期很不顺,也曾觉得黑鹰400很差,但是后来调试技术提高了,觉得自己开始时确实犯了很多错误,其实不怨机机,也不怨苏苏(当初还把苏苏骚扰得不得了。 , 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