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攻断后

楼主(2007-05-02):
大家如何把断在里头的丝杆取出???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先打麻药,后.....

网友A:
不深的话可以慢慢敲碎。 直径大的话可以用冲子 锤子,慢慢砸着倒出来。
实在不行就去买合金的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深的话可以慢慢敲碎。 直径大的话可以用冲子 锤子,慢慢砸着倒出来。
实在不行就去买合金的钻头。

属于小手术

楼主:
用电火花

网友:
断的位置 要在外边用钳子处理下 拧出来
要是在里边 就得 再转一个小口 或者用什么东西 在表面磨个 一字 口 用螺丝刀 拧出来

网友:
好拧的用倒丝器,难拧的用电钻

网友:
直接拧出或冲碎取出。

网友:
以前在厂子里时经常使用电焊在断丝锥上面一点一点堆出个台来,再用活扳手.....很烦人的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找个硬点的钢线,磨尖,不大不小的力反向敲击旋出

网友:
在11楼的基础上用尖嘴钳反向旋转

网友:
用腐蚀的液体滴入,比如说丝锥断在铜质的物质里面可用“三氯化铁”溶液灌入腐蚀。

网友:
做一个三叉的专用螺丝刀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