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池的选择,欢迎讨论

楼主(2007-05-02):
近日比较常飞了,却发现好电池比较难挑选..要不太重了..15C基本都在180G左右...

自己有几块电池,新的,但觉得用用还是可以,就是太重了...而且放电不够.

不知道各位模友都在用什么样的电池.

ALIGN 的20C或22C如何?重量很轻啊..还有其他品牌的好电池推荐下不?

网友:
 也就原装的最好使。。。

网友A:
似乎也就亚拓和TP的比较轻,国产的基本上就这重量了,实际上,如果拿来练习用,12C X飞就很好用了(因为它没那么重,能弥补一点放电率不高的劣势)
用过ELE 12C、AKE 15C、X飞12C、亚拓20C四种,全100%的油门,6XL电机暴力完,电机电调烫到手0。5秒都不了,亚拓电还是温的,X飞更热一点,AKE和ELE就比较热了!
X飞和AKE相同的使用条件,相同的充电器,同时开始用,AKE只3D了30多次就OVER了,X飞用了80多次,还摔过一次,现在还没见问题,我的几块X飞,除了有一块EMS一个月才到我手用了40多次,其他都是120次左右。不过感觉12C力道比AKE 15C差一点,不知道买到的15C那么差是不是因为手气不好!

网友B:
现在的15C2200mA的电池技术已经很成熟啦,基本都是150-170克左右,完全满足需要
去年买的一批国产15C电池,飞到现在,已经80-100多次,还是能保持很好的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15C2200mA的电池技术已经很成熟啦,基本都是150-170克左右,完全满足需要
去年买的一批国产15C电池,飞到现在,已经80-100多次,还是能保持很好的力度。。。

我停飞这么长时间,昨天去飞了一下,电池竟然身体还硬朗如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也就亚拓和TP的比较轻,国产的基本上就这重量了,实际上,如果拿来练习用,12C X飞就很好用了(因为它没那么重,能弥补一点放电率不高的劣势)
用过ELE 12C、AKE 15C、X飞12C、亚拓20C四种,全100%的油门, ...

国产的有Dual Sky(双天)  的 XPower 电池,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老B的电池 怎么样? 飞科达 卖的电池 怎么样?
还在选择中~~~

楼主:
  还真难选择..

各位高手都是用啥电池?

网友:
感觉进口电池最好,尤其是TP这种电池,不过价格非常高。

网友:
另外节前买了两组传说中AKE新出的20C,飞行性能很不错的说!亚拓的22C也很不错,重量要比AKE20C略轻一点。

网友:
我用杨贵慈的stormpower2100mah18c感觉还可以,挺轻的,带t头才1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