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翼龙组装完成,待飞

楼主(2007-05-03):
前些日购入翼龙一套,配件若干,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装配完成,准备找个好日子飞行。
具体配置为:辉盛铃铛2409(1000KV)无刷电机、新西达20AP无刷电调、1700毫安15C锂电(还有一只1300毫安15C的备用锂电)、BANTA9G舵机两只,原配的7060桨只有一支,为了保险起见把以前F3A上的8060仿APC桨按照7060的大小剪了一支,不知能不能用。
在装配过程中发现此机的尾翼平衡度很难调整,起落架偏软,橡皮筋固定的主翼不是很稳,担心起飞后会跑偏。
大家平时翼龙的主翼不飞时拆不拆掉?时间长了橡皮筋会不会出现老化。

自已找了个小轮装上当尾轮使用,不知好不好用。

把8060仿APC桨按照7060的大小剪了一个,最右边那个是8060的实际大小

网友:
因为翼龙的机翼有一点上反角,所以在翼台处要做一点处理,简单的话就是拿表面比较粗糙的海面或者其他的东西先粘在翼台上,中间留一点宽度,这样再绑机翼就比较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的?

网友B:
2409的马达不是太合适, 配7X6后,转速太慢,大扭力的特长发挥不出来!

网友:
kv 值太低了!转速上不去,7*6桨效率低!换个大桨(8060、9050比较合适)

kv 值上到1500 ,使用7*6桨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09的马达不是太合适, 配7X6后,转速太慢,大扭力的特长发挥不出来!

请问哪个电机更适合翼龙?

网友C:
辉盛的2408-21  KV1750  配7060浆这样的配置和翼龙是最好的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辉盛的2408-21  KV1750  配7060浆这样的配置和翼龙是最好的搭配

可我当时买前店主说2409比2408飞翼龙好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我当时买前店主说2409比2408飞翼龙好些啊。

2409的这个配置也可以的,楼主可以先试试轻嘛!试了觉得不行再换也不迟的

楼主:
受了longs90网友的启发,我在支机翼的支座上粘了两根一次性筷子,感觉机翼比之前稳了。

网友:
翼龙这机,说实话好飞,但是不太好看!~

网友:
尾翼的边 建议也用纤维胶带加固一下
很容易被划扯的

网友:
电机KV低了~~转速不够,推力偏弱

网友:
尾巴确实很难调正 起落架就别谈了下来一次变形一次 弄的我现在都不敢再扳正了(都扭几次会断) 橡皮筋用一段时间就会断的 我现在就全换了
你那KV值太小了些 不够力 我的1750KV+11.1V锂正筋斗外筋斗随翻
可以已70来度角度爬升
不过他的尾翼的升降面和方向舵面比较软 在高速大风时会变形影响舵效 要加强加强~~~
不过翼龙确实好飞 摔了N次一样飞 大摔粘粘 小摔没事 对的起他这个价

以上是我飞翼龙的一点心得

楼主:
怎样测试翼龙的平衡度呢?我现在把1700毫安的电池放到机头,双手托着机翼连接片处,机头有些向上翘,向下平放到地面尾部先挨地,此时前轮大概离地有不到2厘米。不知还用不用调了?

网友:
靠,我买的也到了,装好后在地上试,右转圈.不好调.一飞就摔,坏了不少地方了,还没调好

楼主:
刚才又爽飞了一下,还学会了倒飞,非常过瘾啊。

网友D:
我也打算买启迪的翼龙套件来入门,如何配置动力等其它东西?
比如说选取什么电机,电池\  桨、包括胶水,包括其它小东西什么的
我第一次做,从没有接触过,想一次买够材料来做
还有如何装,细点讲解,可以吗?
楼主,详细来说看看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打算买启迪的翼龙套件来入门,如何配置动力等其它东西?
比如说选取什么电机,电池\  桨、包括胶水,包括其它小东西什么的
我第一次做,从没有接触过,想一次买够材料来做
还有如何装,细点讲解,可以吗?
...

启迪的翼龙买来是一堆散件,需要自己组装。你可以根据网友先前的贴子进行组装,要有耐心就可以了。
下面是网友发的组装详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623&highlight=%2Bstccs111

楼主:
我要飞的更高!!!

网友:
其实翼龙这样的机子平衡不需要很准确的,只要左右两边不相差太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