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 的请问大家

楼主(2007-05-03):
本人没用过玻纤,碳纤这两种桨,,

看了价格,玻纤比较便宜,

请问:玻纤性质怎样??耐摔吗?会不会很脆,象玻璃那样,一下子就破碎呢????????

还有,碳纤又如何???

网友:
45元那种波纤奖不贵啊,而且还挺好用

网友:
 不会那么脆。。。汗。。

网友:
看怎么炸,炸机有运气也有技巧,RP好的话据说怎么炸也炸不坏大桨,练手用玻桨,3D用碳桨肯定不会错

俺最近2次炸都没坏过大桨,1次是用20元的688碳塑桨,倒飞错舵,炸在草里,主横轴、尾轴、2个辉胜舵机挂,昨天那次是78元的亚拓325pro木桨,正飞到身后做高速倾斜转弯,姿态没看清乱舵炸,主横轴、1个辉胜舵机挂,呵呵

网友A:
很严肃的回答你:当然是碳纤的好啦

网友:
练习用木的就挺好。。

网友:
波的比木的好,低速没有像木浆那样的双桨!
木浆低速怎么调都有点双桨!波的韧性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
玻纤韧性好。碳纤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严肃的回答你:当然是碳纤的好啦

严重同意....顶你一下

网友:
有米人买碳的  没米人买玻的

网友:
新手玻槳就很好用了啦..:loveliness:

楼主:
真的波纤比较韧性

碳纤比较脆吗????????????????????????????????????????

网友:
LZ到底想干什么哦。

网友:
严重同意贵的好,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谁能推荐一款能用在黑鹰400上的玻纤桨?

网友:
波的太重了,负荷大,飞动作容易掉转,但强度比木的好,便宜。
当然最好的是碳的,轻而不变形。
木的轻却容易变形

网友:
先华科尔的 52#机能用 什么样的玻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