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问题

楼主(2007-05-03):
请教无刷问题;用8.4V到9.6v  的电池,20A的电调  选用多少KV的内转子电机合适?

网友:
180内转最安全!

网友:
20A想跑船?

楼主:
那就2.0A

网友:
用b2040   3500-3600 kv

楼主:
4200KV的行么?

网友:
3600-3800比较合适^

网友A:
借宝地问一下高手:都说无刷电机效率高,为何与有刷同样转速(无刷按KV 值推算,有刷配桨直径更大),电流要大一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宝地问一下高手:都说无刷电机效率高,为何与有刷同样转速(无刷按KV 值推算,有刷配桨直径更大),电流要大一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要看实际船速是否相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借宝地问一下高手:都说无刷电机效率高,为何与有刷同样转速(无刷按KV 值推算,有刷配桨直径更大),电流要大一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水爬兄,你问这个问题,对于电机的尺寸并没有讲清楚,不同级别的电机,是没有可比性的。通常认为380无刷电机的功率稍>=540有刷的功率。如果你用540级别的电机来做对比,无刷的电流一定比有刷的大。

    对于电机的效率我是这样理解,不知是否正确,望高手指正。
           我个人认为:  电机效率=电机带载转速/ 空载转速  * 100% ,
     所以空载相同转速的无刷电机与有刷电机,带载转速因为效率的差异,相同输入功率的情况下,无刷的转速会更高,船速自然就会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看实际船速是否相同!

船速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实际上通常无刷比碳刷的快一些,简单看作相同速度罢。

网友A:
一直想跨进无刷大门,可是感觉供电成了最大心病,既想选择高转速的马达,又想配大桨。这几天身边朋友烧电机烧电调时有发生,我留意很久,发现大多是电流过大的原因,所以有此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跨进无刷大门,可是感觉供电成了最大心病,既想选择高转速的马达,又想配大桨。这几天身边朋友烧电机烧电调时有发生,我留意很久,发现大多是电流过大的原因,所以有此疑问

搭醒不合理,应该很容量烧电调的,电机的话,倒是没见过.所以嘛,电调选大的,比赛除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水爬兄,你问这个问题,对于电机的尺寸并没有讲清楚,不同级别的电机,是没有可比性的。通常认为380无刷电机的功率稍>=540有刷的功率。如果你用540级别的电机来做对比,无刷的电流一定比有刷的大。

  ...

电机效率好象还有一说:(电压*电流)/ (转速*扭力)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同种类级别的电机应该都有可比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效率好象还有一说:(电压*电流)/ (转速*扭力)
如果是这样,那么不同种类级别的电机应该都有可比性啦。

从直观的角度说,有刷电机在工作时产生的火花(电弧)及碳刷与铜头的接触电阻,这部分损耗无刷是没有的。

网友A:
我的确想弄套更轻更快的无刷在小虾里的,想用四节锂锰搭配。原先用此电池配16T  550       30*2.0桨,有六七十了。看几个朋友的4600KV 2040和3600KVB28以及 2212的电流偏大,似乎都不适合我的要求,我倒是有点怀疑小直径桨效率不高,而转速过高也降低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确想弄套更轻更快的无刷在小虾里的,想用四节锂锰搭配。原先用此电池配16T  550       30*2.0桨,有六七十了。看几个朋友的4600KV 2040和3600KVB28以及 2212的电流偏大,似乎都不适合我的要求,我倒是有点怀 ...

电流偏大是怎么个大法??  30a算是正常的吧!    2212弄个50a的话,这倒算是有点大了,危险啊!

网友:
以下是我跑虾的数据
56T  380      38*1。4桨7安,14V
25T  380  32*1。4桨  10安, 7V
21T  540     42桨 15安  11V
16T  550     2030桨  15安  14V

757玩具游艇
19T   550   432全浸桨15安  七节镍电
25T   550   432全浸桨12安  八节镍电
775   642 全浸桨  10节镍电20安  14节镍电约30安   现用438桨数据没测
速度不同,有些数据不太准,但感觉电流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