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接触无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7-05-03):
我刚刚接触无刷,
打算做一个纸飞机玩玩,
可是买了好盈18电调和银燕2812
电机
不会连接,
请大家帮帮我,
那三根线是怎么连接的啊,
怎么实现倒转正转,

网友A:
三根线任意接,如果旋转方向相反就任意把两条线交换接一下!

网友B:
另外,好盈电调默认是锂电的,看你用什么电池,说明书上已写的很祥细了
如果电机发抖或是堵转的话,检查一下三根线中是不是有哪根没接好,再就是检查一下电调的进角设定.
银燕2812电机是用高进角的,中低进角可能堵转,在飞机上天之前一定要要在地面多试试,从低速到高速再到低速.
好盈电调自身是不发声的,必需接上电机后才会鸣叫
最后,电调进线红正 黑负,这个千万别弄错!!
祝楼主玩的愉快

网友C:
三个接头可以随便接如果电机旋转方向正确就对了,如果是反向就掉转两个接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