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接触无刷,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7-05-03):
我刚刚接触无刷,
打算做一个纸飞机玩玩,
可是买了好盈18电调和银燕2812电机不会连接,
请大家帮帮我,
那三根线是怎么连接的啊,
怎么实现倒转正转,

网友A:
那三根线任意接, 如果电机反转的话, 就拿其中的任意两根来换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有着像舵机一样接头的线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  剩下的两根接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根线任意接, 如果电机反转的话, 就拿其中的任意两根来换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有着像舵机一样接头的线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  剩下的两根接电池就行了

万分感谢,太谢谢了

网友:
没关系, 有困难就多上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