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尾波箱有什么办法加固吗?

楼主(2007-05-03):
塑料尾波箱有什么办法加固吗?以前温柔3D都还没什么问题,最近暴力3D,3-4趟就坏一个,原来以为飞到机器报废塑料尾波箱都用不完,现在只剩一个了!坏的是波箱里面插进尾管的塑料(用于固定),老是断,断完整个尾波箱就松了!

网友A:
飞越不是有特价450se金属尾波箱么,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网友:
我的上了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不是有特价450se金属尾波箱么,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感谢提供信息!

网友:
别客气,俺也是叫飞越建国刚拆了个v2的尾波箱给俺,呵呵

网友B:
这个东西很容易修理的,在断的位置钻个孔,拧个螺丝就OK啦,注意螺丝不能太长碰皮带.

网友:
拿502就可以摆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越不是有特价450se金属尾波箱么,此时不买更待何时

我怎么没找到特价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找到特价的东西

是有限量的,兄弟您来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容易修理的,在断的位置钻个孔,拧个螺丝就OK啦,注意螺丝不能太长碰皮带.

精辟啊

网友D:
不解?怎么个飞法可以3-4次弄坏那个凸卡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解?怎么个飞法可以3-4次弄坏那个凸卡钉。

初步分析,可能是2个原因:
1、用的是副厂的尾管,比较薄,原来的孔比较小,卡钉穿不进,因此扩了一下孔,干活比较粗造,没有仔细修孔,所以孔的边缘类似2把刀。
2、急升急降急停,原地连续空翻都是我喜欢的动作,为了在240下玩得爽,目前尾舵机调到严重撞墙,所以飞的时候不停被上面的刀碰撞!(这点绝对没有疑问,因为飞下来,横轴都是偏的,有时偏上,有时偏下,说明尾波箱是肯定移位了!)
(MD,又要扯到该死的GL,换回塑料尾波箱也就算了,GL的波箱在原装尾轴上取不下来,正好飞越送了我一根尾管,只好用副厂的!题外话,GL的支持者肯定有不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