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会死机吗?

楼主(2007-05-03):
我用的是FUTABA T6EXHP + R146IP +GY401+亚拓35A电调+430L无刷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测试方法:
将油门待速设为0%,然后打开待速开关,猛摇两个控制遥杆,摇几下之后,所有的
舵机
都死锁了,而且不知道是什么设备发出渐强的蜂鸣声.
请大家来研究以下,有没有同样现象的?
会不会是控的问题呢?还是接收机坏了?

网友A:
有单片机就会死机。

网友B:
不知是什么设备响?仔细听一下啊,会响的就只有控和马达了啊。

网友C:
还有舵机

网友D:
可以把设备一个一个的顺序把拔来,包括每个舵机,这样就可以检查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因为有设备堵转造成消耗电流太大,而使其他的舵机都不能运转啊?

网友F:
电条也会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根据我对爽飞机器的了解,我认为你说的有点道理,那个旋翼头的确有很大的阻力.等我测试后再上贴.

网友H:
LZ继续试验几次吧, 肯定有设备要冒烟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的确如此!

网友K:
估计是遥控器死机了

楼主:
今天检查了一下,发现是三颗辉胜舵机发出的蜂鸣声,是在死机之后出现的,请各位模友注意!如果有跟我使用同样设备的,建议做一下测试.最好是给无刷断电后,摘掉十字盘的球头扣空载下做此测试.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安全隐患.

楼主:
今天遇到一个老朋友,交谈中得知他正在学习单片机,于是便向他问起单片机是否会死机的问题。
他说,只要是单片机就会死机,况且像我这种测试方法在正常飞行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左右两个操控杆狂摇,单片机的软件会误认为死机现象,所以必须重启才能恢复。经他介绍这种防死机的东东叫做‘看门狗’。嗨我就了解这么多了。关注此帖的朋友希望能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