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60FX启动和进角

楼主(2007-05-03):
我的好盈SWORD25A配460FX,昨天电池有点过放,

换电池后启动不了,电机吱吱的叫,油门打很大才有反应。

开始以为电调坏了,重设启动为温柔,进角中,启动正常,

就是全油门时电机有失速,吱吱的叫几下,飞了3块电,感觉比原来耗电,

原来飞12-15分钟,现在10-12分钟,电机很热。

今天把进角改为低,还是温柔启动,有时启动时吱吱叫,启动以后就没问题了,

感觉和原来一样,看来正确的设置是温柔启动,进角为低!

网友:
温柔启动,进角为低!  偶也这样设。 LZ用的啥电池能飞那么久?

楼主:
AKE25C22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好盈40A配西尔460FS原来跟你设的样,也会出现70%油们电机哆啊!之后我用启动为温柔,进角高,启动正常,也没失速尾旋了!哈

网友:
我的电调是好盈30A,电机460FX,设置超柔和启动,加一点油门缓慢启动,然后也是吱吱响,不动了,再大油门突然启动,吓死人,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对了,刚才忘记讲,才几秒钟,电调就很烫手了.

网友:
应该是柔和启动,进角是低进角!

网友B:
启动方式一定要设置成“柔和”,进角的设置我们是建议“低”或者“中”,但是最近有模友发现“高”进角更加合适,估计是电机的结构与性能和之前的老版本有些不同,所以建议在地面测试一下,确定最合适的进角再升空飞行。

下面是关于进角的一个帖子,供大家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方式一定要设置成“柔和”,进角的设置我们是建议“低”或者“中”,但是最近有模友发现“高”进角更加合适,估计是电机的结构与性能和之前的老版本有些不同,所以建议在地面测试一下,确定最合适的进角再升 ...

网友:
不错的数据,,,,要记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