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零件出来了

楼主(2007-05-03):
费了很大功夫,终于把第一批次的零件做出来了.就那么几个东西,差点没跑断腿.这回造的是SY6831兄的99坦克的猴版,图纸,履带,动力传动系统,全都是SY6831兄的,感谢的话就不说了.
这里边是主动轮总成的部分零件,两个诱导轮,负重轮轴,,小作坊的东西,加工工具都缺这缺那的,做的很粗糙,自己修修补补后应该还是能用的.
做出来后,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重量超出我的预期,就那么几个零件就很重了,大概3,4公斤的样子,第二就是,,犯了个低级错误,把主动轮的轮毂做短了2毫米,只好加垫片来解决,郁闷.
下一批正在做的是负重轮,尼龙的,完工后不知道有多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费了很大功夫,终于把第一批次的零件做出来了.就那么几个东西,差点没跑断腿.这回造的是SY6831兄的99坦克的猴版,图纸,履带,动力传动系统,全都是SY6831兄的,感谢的话就不说了.
这里边是主动轮总成的部分零件,两个 ...

传动用那个以前的初级版本的??????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DIY啊

网友:
金属的,漂亮啊

网友B:
轮辐上可以再打些减轻孔,既减轻重量也有利于排除泥土杂物,不然车跑到松软地面里很容易把履带挤出来的,尤其是主动轮。

网友:
贼漂亮啊,多大比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辐上可以再打些减轻孔,既减轻重量也有利于排除泥土杂物,不然车跑到松软地面里很容易把履带挤出来的,尤其是主动轮。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在看图纸的时候也发现,有些地方不是非得这么加工,但兄弟还是很不怕麻烦的设计加工出来,估计很多原因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重吧.钢的东西真的太重了,,减轻孔我也想过的,但是自己的手头工具太简陋,怕把工件做坏了,,于是作罢.
刚才去加工店把尼龙的负重轮取了回来,感觉很不错,主要是重量很轻,要是12个负重轮都拿钢来车制,重量一定吓死人!我估了一下,尼龙的12个大概也就2,3斤左右.相机别人借去了,,改天再上相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用那个以前的初级版本的??????

是这么打算的,,估计还要修改一下,,兄弟有什么好建议呢?

网友:
全钢的,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