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电调给烧了!

楼主(2007-05-03):
AIRBOSS OEM的电调,在耐摔那里买了之后,散热问题、干扰问题不断,改来改去,加上飞得又少,这样的鸡肋也就凑活着用了蛮久!上次烧了ALIGN 35G,就准备把连线改一公一母,可是一转念,希望能把电调烧了,让我换电调换得更舒服,所以故意不改!然而,一注意这个问题,也难得会错,今天急着要去和朋友吃饭,一疏忽,终于烧了!3XX多,如愿以偿的感觉似乎也不爽! 都是米惹的祸!

楼主:
哪里是米人,是米人早就换了!就是没米才等着它坏掉才换!

网友:
那就应该恭喜恭喜了,呵呵
打算换啥了?上不上Jazz的毒?

网友:
可以用3S-6S飞,呵呵

Kontronik Jazz 40-6-18 Brushless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
Features:
  • More features for the advanced pilot
  • Different programmable modes for airplanes, helicopters, gliders, gliders, cars, boats, competition level and reversible rotation
  • Ultra-low noise suppression BEC circuitry for super-clean radio control
  • Measures motor inductance and winding resistance and matches power accordingly
  • Custom "partial load capability" for very high efficiency even at reduced throttle
  • Frequency adjustable from 8 kHz to ultra-high 32 kHz
  • Can be used with sensored or sensorless motors
  • EMF brake with 10 brake strength settings
  • Audible tones and LED for easy setup
  • Can be used with Lithium polymer batteries
  • Adjustable Soft Start safety feature
  • Anti-drift, temperature, and current overload protection
  • Current limiting feature
  • Auto Programming Mode for quick and easy setup
  • RPM control for governing a helicopter's main rotor speed
  • Two year manufacturer limited warranty
Includes: One Jazz 40-6-18 Brushless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 with instruction manual, three connectors, and three sections of shrink wrap.
Requires: Installing in model and connecting to battery, motor, and receiver
Specifications
  • Number of Cells Input: 6-18
  • BEC: Yes
  • Max Constant Current: 40A
  • Max Surge Current: 50A
  • Weight: 1.16oz (33g)
  • Length: 1.9" (49mm)
  • Width: 1" (25mm)
  • Thickness: 0.29" (7.5mm)
 忘记说了,价格大概是$169.95

楼主:
准备用XXD 40A!可能就不敢在室内飞了!

网友:
那还不如直接上H2217S+50A/H 450级动力套装啊,才249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85db8ceb3b040.jhtml

40A和50A价格差别不大,性能肯定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