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有点忙

楼主(2007-05-03):
今年的五一有点忙,第一次安装CCPM的机子 。花了两天时间终于快把V2装完了,请各位老鸟帮忙看看我的安装是否有问题。

拜托了!!

1.十字盘推动舵机摇臂的位置图片(normal模式,油门最低位置)

2.尾舵机摇臂位置

油门最大位置

尾舵中点位置

楼主:
璇翼头

从正面来张看看

网友:
不错 漂亮!
我的是450SE

楼主:
电调的安装方式

裸照

组装完成!!但第一次装亚托,可能还有问题,所有螺丝都还不敢上胶

网友A:
3根舵机连杆尽量要和主轴平行,你的舵机安装孔位不对,最好装从里面数过来第二个孔位。

还有和金属相连的螺丝都要上胶,不然会射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装在里面一个孔,连杆长度就和说明书中标的长度不一致了。是否还需要再调节连杆长度?
还有所有舵机摇臂是不是一定要水平?

网友:
舵机行程不够,螺距不够

网友:
去亚拓官方网站找一下安装帖

楼主:
回复 网友C:

螺距我测试了最大范围是-15°到+11°。Normal模式下我设置为0-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根舵机连杆尽量要和主轴平行,你的舵机安装孔位不对,最好装从里面数过来第二个孔位。

还有和金属相连的螺丝都要上胶,不然会射掉的。。。

孔位没有什么对不对的,ALIGN论坛上的鸟大的详细图示用第二孔,但是JK、ALAN用的都是第3孔!
应该说用第二孔动作更线性,而第3孔的幅度更大、速度更快!
看你怎么取舍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一口气看完这个贴,写得太详细了。真是遗憾装机前没有看到
http://www.align.com.tw/disbb/vi ... page%3D1&page=1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装在里面一个孔,连杆长度就和说明书中标的长度不一致了。是否还需要再调节连杆长度?
还有所有舵机摇臂是不是一定要水平?

说明书上的长度只是供你参考而已,不是每架飞机的长度都和说明书标的一样,但装连杆的宗旨就是和主轴平行,和舵臂垂直。。。

网友E:
补充一点,根据和老外的交流,三个连杆斜了之后带来算是好的副作用:
这样的结构比三条垂直的时候能受的力更大(我自己理解是类似于平行4边形和三角形受力),此外,当斜盘球头有虚位的时候,这样反而能抵消一些虚位!
有兴趣的牛人仔细研究一下吧,反正我是没兴趣深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点,根据和老外的交流,三个连杆斜了之后带来算是好的副作用:
这样的结构比三条垂直的时候能受的力更大(我自己理解是类似于平行4边形和三角形受力),此外,当斜盘球头有虚位的时候,这样反而能抵消一 ...

我怎么觉得老外这个解释太勉强。不可思议。

网友:
不太理解 老外的想法   也许是我的想法跟不上吧!
比如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网友:
只要能保证正负螺距全程十字盘完全水平上下滑动的话,斜的还是直的俺认为就不那么重要了,只不过斜的误差大点难调一点吧,呵呵

布完线,记得装上电池、头罩,测试一下整机重心位置,配的越平越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