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天地C控

楼主(2007-05-03):
我同学的天地C控用的SJM上 发现斜盘的倾斜角度太小了 在无风的情况的能勉强飞 一有风基本是控制不住 主要是斜盘3个舵机倾斜的角度太小了 我6EXHP可以调舵量 但天地C控就不知道怎么调 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敢放心的飞啊 请各位老鸟帮助解决问题下

网友:
解决的办法就是换控

网友:
把舵臂加长试试。

网友:
加长试过没用....大家帮帮忙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学的天地C控用的SJM上 发现斜盘的倾斜角度太小了 在无风的情况的能勉强飞 一有风基本是控制不住 主要是斜盘3个舵机倾斜的角度太小了 我6EXHP可以调舵量 但天地C控就不知道怎么调 这个问题不解决不敢放心的飞 ...

你好!
1:FT06-C面板的右上角上有大小动开关(固定翼为5通道开关,CCPM直机时为大小动开关),请检查是否在小动状态。
2:请按说明书上和5IMX介绍的步骤调,FT06-C飞SJM没问题,目前与SJM配套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