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都不会设置

楼主(2007-05-03):
看别人可以在XTR里面玩倒飞悬停,但是我设置成倒飞模式,不论遥控怎么推油门或者减油门最后的结果都还是机子掉在地上!
是不是
遥控器
上面也要设置才能在XTR里面玩倒飞悬停的呀???

网友A:
应该重新设置遥控器时把所有摇杆置于中立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不行呀!还是没法设置呀!看了很多文章都没有介绍怎么设置倒飞的!

网友B:
我也不会

网友C:
呵呵,我刚学会倒飞,开始我也很迷惑,因为设置中立位置时,我总把油门摇杆放在最下面,这样是没法倒飞的,而是设置中立位置时要把油门摇杆放在中间,这样倒飞时,把摇杆往下推到中位以下时,,螺距才为负,推得越大,倒飞的越高,反之相反,呵呵,就这样了,你再试试,共同学习哈!

网友D:
XTR 是可以用普通遥控器飞3D的,
但前提是通道映射要正确,否则都是白搭!

楼主:
呵呵,回去再试一下!

网友E:
前提是要选可以3D的飞机,普通飞机你去翻那肯定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