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空中停车为哪般?

楼主(2007-05-04):
我用40A的电调,2200mhA的
电池
飞西爱斯的2号机,总是容易空中停车,然后飞机就掉下来了。有时是飞着飞着突然停车,有时是猛加油门就停车,这是为什么呢?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调问题?停车后拔掉电池,然后重新接上,仍可以继续起飞。如此看来似乎是电调进入保护了,需要复位一下。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螺距太大了
导至马达温度过高 电流超过40A 保护 直接切断电源 机机空中熄了

网友B:
试试进角调整。
GOOD LUCK

网友C:
电调没有设置?一低就切断?

网友D:
电调会设吧,改改启动和进角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性,大家不要忽视:
请搂主检查一下香蕉插有没有虚焊引起的接触不良,我遇到过好几个类似的问题咯,都是因为虚焊~ 祝你好运,早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F:
多数是电调. 下来的时候马上测温度.

网友G:
检查进角设置,多试几种参数,总有一个适合你。

网友H:
我的电调飞没一分钟就很热,垃圾华科尔的电调,我想还是换个吧。。。。。。

网友I:
也许是有地方虚焊了,换个电池还这样吗?

楼主:
可能是温度的问题,停车后电机温度很高,手都不敢摸。电调没有设置进角的方法,看来得换个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