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螺丝胶的问题

楼主(2007-05-04):
听说金属相连的螺丝都要上螺丝胶,想知道下,如果反复拆机,每次都上胶,时间长了螺丝空里面会不会堵塞啊?

网友:
胶水很少量就可以了,3牙以上,不要涂太多.问题不大的.

楼主:
3牙以上?
啥意思?

网友A:
就是胶水只涂螺丝的前3.4牙

网友:
一般反复拆3-4次,每次都上胶。以后再拆就不用了

网友:
怕堵就拿火烤一下,或者热风枪

网友:
螺丝胶只是增大静摩擦力,不会粘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胶水只涂螺丝的前3.4牙

前3,4牙是指靠近螺丝刀拧的地方,还是远离拧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3,4牙是指靠近螺丝刀拧的地方,还是远离拧的地方?

远离的

网友:
螺丝胶干了能清除掉的..
   小心点刮干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