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出血了,哎,???!!!

楼主(2007-05-04):
看看论坛上大家都在爽飞,对新手的我来说,也要多练习一下,飞了飞了,好惨呀,又要出血了,哎!!!!!!

网友A:
炸成这样?惨
同情一下

网友B:
可怜。 不过看图上好像不是飞行水平问题啊, 从桨上看好像是射桨了? 摔的桨不会是这样啊?

网友C:
大家早都提醒不能用不带塑料夹的木桨啊,射桨造成的吧?不过看样子损失不大,千万小心啊,人没事就好

网友D:
 看来以后泡沫桨要下台了,危险性太大了

网友E:
传说中摔不坏的脚架呀!这种脚架对气流有很大影响,产生涡流,影响效率和控制。最好的办法是将脚架与机身连接中间加小弹簧或硅胶管,缓冲效果也很好的,又不影响气流。

网友F:
这不叫出血,这叫吐血

网友G:
不会电直,哎,

网友H:
侧板都断了.可怜的黑鹰450.我不会再想你了.还是暗恋450se把

网友I:
~~~~~
总得有地方坏的,力量是会传递的,所以还是故意留点便宜的地方摔。。。

网友J:
这个是脊椎骨折啊

楼主:
黑鹰已经康复,谢谢各位老大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