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

楼主(2007-05-04):
请问一下各位,图中的电磁阀是什么牌子的,是什么规格的,还有连接的红线是叫什么线的,谢谢

网友:
不知道唉..

楼主:
怎么没人知知道吗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电磁阀的话,,随便买一个就行,,,调节阀估计没有几个商品的真正用的

用万用表测一下吧,,,红黑电源,另一个要么是信号,要么是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普通电磁阀的话,,随便买一个就行,,,调节阀估计没有几个商品的真正用的

用万用表测一下吧,,,红黑电源,另一个要么是信号,要么是反馈。。。

一般能起通断作用就行了,最好能根据电压调节,开度也变化,这样就好调节气量了,好像医疗用的电磁阀就是比较精细的,不知道哪里有生产

网友:
是普通的电磁阀,黑线接地(负极)橘黄是吸合线圈,红的是保持线圈

和燃气热水器的电磁阀是一样的,要想控制流量,我感觉很简单,大家看看可行不?用一个比例舵机带动一个液化气炉盘上的气阀,

网友:
#6 #8

有专门的一种阀,名字叫 调节阀,或 可控形成量电磁阀

就是用线圈产生的磁性控制阀心,然后由霍尔传感器感应位置,还有一个控制板,用的方式和舵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