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跳,为何?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04):
本人一直玩固定翼。前几日看中环奇VOLVO小船,船长35cm,漂亮,买下。
用原装的动力(应该是双130电机)和电池(7.2V镍镉)。直线速度起来后就象蛙一样的跳跳。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会损害速度么,如何解决呢?
谢谢帮助解答

网友:
1、加压浪板。
2、调重心。

网友A:
在船的两侧水线以下加装压浪版试试,

应该是速度太快动力太强 船体过轻了 也可对船进行配重

网友B:
槳位重心推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速度太快动力太强 船体过轻了 也可对船进行配重

“两侧水线以下”是什么地方?能详细画图讲解以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槳位重心推力角

愿闻其详。您这几个字,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太难想象。

网友:
调重心吧!

楼主:
继续求详细解答。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你想要详细解答,上传图片会有更多人乐意帮助你的

楼主:
1。双130电机的力量不会那么大吧,我想“动力太强”的问题不存在。
2。电池也是原装,绑在船内已经设计好的位置,重心的问题大概也不存在。
难道是压浪板的问题?这个船没有压浪板。
什么是压浪板,该装在什么位置,其作用机制是什么?
继续求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您这几个字,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太难想象。

这里是三个,地方,,浆位,,重心(就是前后移动电池),推进角就是浆一轴未水平线,仰或者俯来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是三个,地方,,浆位,,重心(就是前后移动电池),推进角就是浆一轴未水平线,仰或者俯来调节!

这个船的轴是硬的,不是软轴,看来不换轴系无法调整推进角。

网友:
不好意思le,我打錯很多字啊,,,妳看懂吧

网友D:
原电池和更换后的电池重量差别大吗?

网友:
1。考虑重心前移一点
2。增加重量------------会带来负面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电池和更换后的电池重量差别大吗?

并未更换电池:原电池装在原位置(电池位置船内已设计好了)

楼主:
好的。试试将电池前移。不过这样就要将原来电池固定座位改掉了。

网友:
不必这么大动干戈,弄大约四节五号电池做压仓物,找个风平浪静的时候前后移动试验一下吧。
新买的船应该不会这样子。

网友:
在船舱内 放一个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