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调试的疑惑???

楼主(2007-05-04):
尾巴,是401+HS56,机子是688+GL混合体,控是6EXHP。
在非锁尾模式下,悬停,调到尾巴基本不偏(其实还是有一点偏右,但是非常满的偏移,再动一点微调,尾巴就往左跑了)。
然后来回切换3次,401闪烁一次,后常亮,应该是设定好中立点了。
断电,再上电,让陀螺初始化。(通电时,控是在锁尾模式的)
悬停,尾巴也是基本不偏,但还是有一点偏左,也是非常慢的偏移。正好和非锁尾模式时相反。
虽然基本不影响飞行,但是怎么调不到尾巴一动不动,心里不爽。
请教各位大大,这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调试?

网友A:
沙发一个,没用过

网友B:
调整方式可能不对吧? 你的尾舵机机械中立点是十字垂直的吗? 如果不垂直首先就要微调到垂直哦
然后利用尾推连杆的长度微调,使用Normal感度起飞并悬停的时候稳定不偏转

网友C:
401在锁尾模式基本不用调就能锁住

网友D:
通常是2种情况造成这种原因:
1、尾总成不够顺滑!
2、虚位!尾轴如果轴向能动,这就是绝对的事情了!

网友E:
调整方法正确,估计有虚位,

网友F:
5#说的是,

网友G:
转速不稳?

网友H:
一般来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虚位的存在,检查一下
还有就是你401的感度是多少阿?

网友I:
加感度看看,尾部虚位不大是不应该会有影响的,688的尾巴是有虚位的,不做暴力3D和高速飞行基本感觉不到.
应该检查尾舵其他传动部分.仔细看看在中立点位置的时候连杆,舵臂位置以及传动是否顺畅

楼主:
锁尾的感度在60%,非锁尾是70%。
看了下,虚位很小。滑套在尾轴上移动时,有某个位置有点涩的感觉。。。。。如果左右快速打舵,到这个位置时,会稍微有点停滞感(很小的感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手上没有尾轴,否则换一个试试。。。。呵呵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教

网友G:
感度调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