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x

楼主(2007-05-05):
我的450xl打右副翼狂往后退,左副翼反之
以前400上也有同样的情况,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会是舵机接错了吧,我新人猜的,错了不要拍砖啊

网友B:
通道接错了

网友C:
很明显,舵机接错了

网友D:
别的舵机都正常吗????

网友E:
LZ在安装舵机前请先仔细翻阅控的说明书

网友F:
假设你会调CCPM,那十有八九是混控打开了!
如果是超级新手,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好好学学,没法帮你

楼主:
谢谢各位,不算是新手把,一直都好好的,接错不可能,我描述有错,打左副翼,往左的同时往后跑,十字盘反映正确,问了当地高手,他也碰过,没解决,

楼主:
请进来看看,帮帮忙啊

楼主:
没人回答啊,可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