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直升机应该不是一个安全的飞行器(坚决反对)!

楼主(2007-05-05):
 直升机抗坠毁设计是对军用直升机提出的特殊要求,从反坦克武装直机任务效率的观点来看,抗坠毁并不能提高直升机的生存性。但这样一种设计能保护坠落直升机的飞行员的生命。幸存的飞行员能重新驾驶直升机投入战斗,这无疑会提高作战能力。另一方面,驾驶具有抗坠撞能力的直升机的飞行员不必担 心直升机被击中后自己的生命安全,而放心大胆地全力以赴投入战斗,这对提高直升机生存力不是没有影响的。因此,飞行员的坠撞生存性是对反坦克武装直升机的一个重要的设计要求。
    抗坠撞性又称抗坠毁性,是指直升机在发生意外事故坠落时,保护乘员生命安全的能力。提高直升机坠撞性应当在直升机开始设计时,就对座舱、座椅、起落架、油箱密封、装载固定等采取特殊措施,使直升机在坠地时(只要坠地撞击速度在设计值以内),通过一部 分结构和结构的变形与破坏,吸收或转移大部分撞击能量,使乘员所受到的地面冲击力最小,座舱尽可能保持完整,油箱及装有毒气的系统不渗漏。因此,直升机坠地后机体和系统 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乘员能在危险环境中得以生存。

在直升机坠按时,乘员生存的可能性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直升机结构的抗坠毁性能,即直升机结构保持乘员生存空间的能力;
2.系留系统的强度,即在坠控过程中,防止由于系留强度不足,造成乘员、货物或设备甩脱,影响乘员的安全;
3.乘员的加速度环境,即在坠撞时,乘员所经受的加速度大小和持续时间(假设乘员 系留约束完好)
4.乘员周围的环境,即在乘员附近的障碍物、凸出物和松脱的设备可能造成碰伤;
5.坠撞后的危险,即撞击后,水、火和暴露等因素对乘员生存构成的威胁。
  直升机坠撞时,机体运动的动能由减速力作用来抵消。这个减速力是直升机动能和力移 动距离的函数。在纯垂直坠撞时,直升机坠镑处地面的变形和直升机结构的变形决定了减速 力大小。机身的抗坠撞设计是要在吸收撞击能量下减速力最小。如果直升机坠撞在硬地面 上,变形位移全靠机身产生,这将对机身产生很高的过载系数。
  如果直升机坠落时,带有大的纵向速度分量,则纵向减速载荷与地面摩擦阻力、对地面的刨削、撞击障碍物(树木、柱子和石头等)等有关。
  直升机坠撞时,如果是包括纵向、垂直例向的合成速度,则减速载荷亦包括纵向、垂直的例向分量。
  由于直升机重心较高,坠撞时容易翻倒,这时桨叶撞击地面,容易造成传动系统断裂,打伤机上人员;有时旋翼撞地时,桨叶变形也可能穿透机身刺伤乘员,这些都是抗坠挖设计中带考虑的问题。
  直升机抗坠撞设计时,首先要确定坠撞环境,也就是确定直升机坠落时的速度以及它们 的方向和撞击地面时直升机的姿态,然后进行结构设计,保证结构在吸收撞击能量(坠落时 的功能)下乘员的生存性。

网友:
 你不是想玩真机吧

网友:
偶感觉这是针对军用直升机而言,军机融入了当今最高端的科技。但是这里讨论的是轻型直升机,自制直升机,设计制造很简陋,就谈不上抗坠性了。所以相对直升机还是飞机有优势。

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分析欠妥当吧。

这是针对军用直升机而言,军机融入了当今最高端的科技。但是这里讨论的是轻型直升机,自制直升机,设计制造很简陋,就谈不上抗坠性了。所以相对直升机还是飞机有优势。

个人观点。

什么飞机设计简陋了都不安全哦!呵呵!版主你好啊!我们见过面哦

网友:
对于业余爱好者飞机制造而言, 目前只有固定翼超轻型飞机是最安全、最可靠的、成本也最底的,而直升机对大多数国内制造者而言,因为成本高、制造技术难度大、操纵难度大,不太合适自己制造。

国内还没有看见有自己制造成功的,国外也很少,相对固定翼,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应该是越轻越耐摔,蚂蚁就摔8坏

网友:
从天上掉小来,再轻也是死路一条!
----------------
应该是越轻越耐摔,蚂蚁就摔8坏

楼主:
蚂蚁摔折了腿你能看到啊

网友B:
不懂原理的就别在这吹牛啦,谦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原理的就别在这吹牛啦,谦虚点!

好象你懂,真可笑
只要是载人的直升机(自制出外)抗坠毁设计是必须有的,只是技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
但这是最后一招,直升机如果空中发生故障,只要旋翼没损坏就能安全降落,因为旋翼在直升机下落过程中起到了"降落伞"的作用,在接地瞬间拉起总距,可以使直升机毫发无损的着陆,人就更不会有事,但这个需要练习.还有这种安全降落需要一个高度保证,象R22那种有30米的高度基本上就可以了,前段时间印度有架直升机在1500米左右发生故障成功迫降几天后就参加国庆阅兵,这个是固定翼无发做到的,而且固定翼空中故障要迫降不可能正好在一块平整的地方上吧,它要来不急滑翔到那去就得玩完,这个时候场地就决定安全的高低了,直升机在这个方面就远超固定翼了.
所以直升机相对更 安全
早就看了那帖子不懂装懂懒得理他. LZ说的不全面但大体没错,看来是认真看了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飞机设计简陋了都不安全哦!呵呵!版主你好啊!我们见过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