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改船用什么胶好啊

楼主(2007-05-05):
想把自已的船加上
电机
座,不知道用什么胶好,各位兄弟帮我介绍一种。

网友A:
环氧树脂

网友B:
小电机座我是先用101定位后用AB胶固定,大电机用环氧树脂

网友C:
只要结构合理用AB胶也一样的强度

网友D:
除暸用膠水,,還要在上麵鋪玻琍佈或者炭佈啊,否則強度不夠大的,在51的時候,就是我們有條跑到一半整個電機坐掉暸

网友E:
AB胶适用于ABS材质的船体,不适应用于玻璃钢材质的船体,因AB胶调和后会与环氧或者不饱和树脂产生局部聚能热变,从而使船体表面发生突起变形,在船体喷漆打磨时尤为明显.
以上仅仅是本人使用AB胶的体会,仅供参考.

网友D:
非也,,,,我用AB這么多年從未遇到過類似妳的情況,,我的船是玻琍鋼做的,全部粘閤,放水都是用AB的,,

网友E:
请教8楼:
你用AB胶粘电机座后,船体有没有上腻子打磨油漆?你说用AB胶多年从未出现变形,也许是我用的AB胶与你的不一样(我用的是*达高性能结构AB胶)?
我所知道的是,AB胶不但有局部聚能热变,AB胶还不能用于铜材的粘和,否则会在铜的表面出现铜氧化(铜绿).
探讨一下.

网友F:
环氧树脂是最好用的

网友G:
AB胶用量大才发热
不少船友喜欢用热熔胶,如果船壳厚的我也喜欢用,温度和用量控制好就行。最大优点是经常更换电机座的用电吹风吹几分钟就可以拆卸。
导热的马达金属电机座或轻薄船壳我选择用环氧,毕竟AB胶耐温也只有八九十度,而且会融化塑料壳。